RTL8201BL与RTL8201CP有区别吗

楼主(2013-04-15):
请问这两者有区别吗?谁用过这个系列的芯片啊,它的输入时钟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A:
区别应该很小

网友B:
没用亲自用过过,但听说是引脚一样,可以互换。

网友C(2013-06-14):
楼主,有几个地方有区别:1,网络变压器的CT接法不一样 2.然后有一个引脚的电阻值不一样 还有几个区别,请看附件的图纸

RTL8201BL,CL,CP的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