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手上有块彩色 LCD 屏、用默认的 20PIN 接口接在 MCU 上扫屏、发现速度太慢、

此屏自带的控制板上有三种接口、10PIN、20PIN 和 44PIN、查阅的技术手册发现、

44PIN 的带 18 位地址总线、16 位数据总线、

LCM 上的显存为 184KB、地址范围为、0-2DFFFH、寄存器的地址从 0xF000-0xF6C4、

现在问题来了:

44PIN 的接口上没有 RS 引脚、无法选择是访问寄存器还是显存、而寄存器和显存地址又有一部分重叠、

这个屏的技术手册上也只对 20PIN 的接口使用做了说明、如果引申到 44PIN 接口上、也要和 20PIN 一样

使用发命令包的形式来控制 LCD 显示、但是这样的话地址线只用 16 条就够了、那为什么要留 18 条?、

18条地址线刚好可以满足操作显存的需求、但翻烂技术手册也没有发现如何在显存和寄存器上切换、

那这种屏是不是就无法直接操作显存?、还是有什么其它的方法?、

屏的型号是:LMT035DNAFWU

44PIN:
1        VSS
2        VSS
3        VDD
4        VDD
5        A0
...
22      A17
23      /CS
24      /RESET
25      D0
...
32      D7
...
40      D15
41      WAIT
42      /RD
43      /WR0(Low Byte)
44      /WR1(High Byte)

20Pin
1        VSS
2        VSS
3        VDD
4        VDD
5        A1         (高电平为命令寄存器、低电平为状态寄存器)
6        /CS
7        /RESET
8        D0
...
15      D7
16      WAIT
17      /RD
18      /WR
19      NC
20      NC

网友A:
估计 RS 引脚并入 地址线了吧,仔细看看手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 RS 引脚并入 地址线了吧,仔细看看手册呢

没有、他那手册上 44PIN 的根本就连个介绍都没、完全无从下手、

网友B:
找厂家要更详细的手册

网友C:
8位数据线也不慢的哦,取决于你的MCU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数据线也不慢的哦,取决于你的MCU速度

LCD 在写完数据后要等待忙信号、这个等待很耗时、

我试过去掉忙检测、速度很快了一点、只不过显示全乱了、

而且用发命令的形式控制显存一次只能发 63Bytes、我为了写代码方便发的 60Bytes、
一满屏 320 * 240 * 2 =150KB、就得发 2560 次、刷一屏就有 2560 个等待、

所以不想用发命令的形式来操作显存、既然他留了 44PIN 接口应该可以用、不过说明书上没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LCD 在写完数据后要等待忙信号、这个等待很耗时、

我试过去掉忙检测、速度很快了一点、只不过显示全乱了 ...

我用过很多款彩色TFT LCD,还没碰到要判忙的,那是部分黑白LCD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款彩色TFT LCD,还没碰到要判忙的,那是部分黑白LCD才要的

要哦、它还特意留了根 WAIT 线、不过我没用上、我读的寄存器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