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温度测量的时钟,主要功能能实现,出现了些问题,

楼主(2013-04-16):
压缩包里的6号是我的最终版本,出现的问题是,在数码管显示时间是喇叭会发出无规律的类似继电器的声音,还有个问题是温度测量时,可以正确读取温度,但是数码管经常会无规则的跳动,比如说25.3会突然跳到29.3再马上又跳会25.3度。

网友A:
核心显示用中断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显示用中断驱动

显示不能用中断驱动的嘛?我看到有些程序也是这样显示的啊,为什么没有问题?

网友A:
初步看了一下程序
建议如下

采用双缓冲结构

首先主循环将待显示的数据送缓冲区1,在主循环的最后一次将数据送至缓冲区2(此时建议临时禁止中断),

中断一直从缓冲区2取数据显示.

不采用双缓冲容易造成中间暂时错误,不同步,同步实时性差等状况

ha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了一下程序
建议如下

嗯,谢谢大神指点,虽然暂时不是很看的懂,我再好好的理解下。还有那个喇叭的问题能帮我解决下嘛?万分感激

楼主:
求不要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