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下面的电路能否用34063和磁环替代

楼主(2013-04-16):
一个应用电路里,用到下面电路,要求隔离,输入5v输出60伏,电流也就50ma,可是下面1693和变压器配合起来要50块,老板说太贵,非洲兄弟用不起:L,控制在10左右,自然想到34063,但是这种接法没有用过,可行吗,
不行的话,有其他廉价方案吗?想过3842加变压器隔离,也不简单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应该是LT6803 的 话说6803可以电池供电的,

网友B: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搞几个三极管搭个推挽就搞定了
或者34063搞个反激也成

网友C:
我要成为活跃人员

网友D:
60V后面有什么要求吗?给什么供电?
可以做个反激电源的,定制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