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上次的考试题,看看21里面的高手能否解决。

楼主(2013-04-16):
以下提供三种电路,要求开关控制后面的负载是否工作(负载图省略),开关室一种磁性开关,标定次数使用次数为20000次,交流耐压220V,直流耐压36V,负载电压17V,稳压二极管为17V。
1.请分析以下三种开关位置的选择,哪种最有利于延长开关使用寿命?写出详细的分析过程
2.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你最赞同哪一种方法?请给出你的理由
3.您是否可以提供您的一种开关位置,并说出理由?还有,这个电路的负载工作次数比不工作次数少很多,所以我想  如果考虑开关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就解决的开关的寿命?关键是让开关长时间闭合好(1,2)还是长时间断开好(3),能说说原因么?像串联在负载上的时候,长时间断开,开关两端是不是有压差呢?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试卷上面的电路?如果是,那么我只能说....狗...屎...

网友B:
一个都不选,如果做设计,
我想大多数都应该把开关位置放在稳压管后面的正电源上,

网友C:
貌似楼主在娱乐大众呢……:lol

网友D:
要是单从开关角度讲我选第一个,交流电不容易拉弧,但是我感觉应该把开关串联放在阻容降压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楼主在娱乐大众呢……

没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单从开关角度讲我选第一个,交流电不容易拉弧,但是我感觉应该把开关串联放在阻容降压后面。 ...

能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么?放在阻容降压后面可以认为是0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都不选,如果做设计,
我想大多数都应该把开关位置放在稳压管后面的正电源上, ...

是整流二极管吧?那和放在电解电容前面有什么具体区别呢?

楼主:
我感觉,这个让开关工作时间更长,应该就是让他在导通的时间多,关闭时开关两端会有压差,对开关寿命有较大影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E:
作为应用,倾向3. 作为考题,关键看“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应用,倾向3. 作为考题,关键看“理由”

谢谢你~ 用3的话,开关断开时间较长,两端是有压差的~这样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E:
寿命不可以单因素精确计算,只能按额定值内统一考虑。(电流电压差个一点半点不要紧)

网友F:
考试题,出题的老师也够马虎,整流桥画反了。
第二幅图中,D2无意义。

网友:
交流耐压220V,直流耐压36V的开关,我表示我不认识这种开关

开关室一种磁性开关,标定次数使用次数为20000次,交流耐压220V,直流耐压36V,

交流耐压220V,直流耐压36V的开关,我表示我不认识这种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么?放在阻容降压后面可以认为是0功耗

"放在阻容降压后面可以认为是0功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G:
选1,开关两端的电压较标定电压低很多,自然寿命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考试题,出题的老师也够马虎,整流桥画反了。
第二幅图中,D2无意义。

:lol呵呵,发现此错误的学生加10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整流二极管吧?那和放在电解电容前面有什么具体区别呢?

是稳压管后面的正电源上,接负载

网友J:
我绝得图中第一和第二中电路在开关闭合时增加了无用功耗,不可选。第三种凑合能用,最好在开关放在稳压后的电路通路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呵呵,发现此错误的学生加10分

D2怎么可能没有意义?没有D2,开关接通的瞬间电容上的电能会通过开关泄放掉,开关用不了几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绝得图中第一和第二中电路在开关闭合时增加了无用功耗,不可选。第三种凑合能用,最好在开关放在稳压后的 ...

我和你想的一样,现在答案是这个电路中 只有第三种的开关使用寿命最短,能解释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试题,出题的老师也够马虎,整流桥画反了。
第二幅图中,D2无意义。

晕  没有D2 电解电容不就通过开关泄放电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阻容降压后面可以认为是0功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开关断开的时候 整个电路基本不需要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1,开关两端的电压较标定电压低很多,自然寿命长!

那为什么不选2呢?

网友L:
我感觉从功耗方面说  三图还凑合,应该是在待机时候功耗最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没有D2 电解电容不就通过开关泄放电流了么?

还泄放电流!开关关掉,早被负载消耗完了。就算空载吧,电容充电拿来干嘛?再说了,你其他两个图不都泄放了吗?

网友M:
如果只能在3个方案中选,那么:
  第3图的开关断开时,开关两端受到直流220V,超过36V,显然不能使用。
  1与2两图中,当开关接通时短路时,流过的电流值基本相等(但2图是直流,1图是交流)。
   断开开路时,1图受交流约18V(17+桥对压降),2图受直流17.5V(17+D2压降),比较220/18 与 36/17.5,
   按题意应该是1图最合理。

网友N:
算啦,我是来学习的,还是不发表言论啦

网友O:
什么鸟电路呀,,,开关怎么将交流短路了。。。。

那才是好电路。 题目要求的是:开关寿命长。

网友P:
这几个电路图怎么看都不顺眼,这个开关寿命我不知道,因为没像这样用过

网友Q:
过于理论, 真实的话有更多的因素条件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能在3个方案中选,那么:
  第3图的开关断开时,开关两端受到直流220V,超过36V,显然不能使用。
  1 ...

为什么第三图开关断开时受到直流220V呢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第三图开关断开时受到直流220V呢  能解释一下吗?

开关断开后,相当于负载电阻为无穷大,回路电流为零,电阻上无压降,开关又是串在桥堆后面,开关一端永远是正,另一端通过外负载(没电流压降为零)接负,如果考虑峰值那将远大于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开关断开后,相当于负载电阻为无穷大,回路电流为零,电阻上无压降,开关又是串在桥堆后面,开关一端永远 ...

谢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和你想的一样,现在答案是这个电路中 只有第三种的开关使用寿命最短,能解释原因么? ...

估计是 由于是磁性工作原理 电流模式  长时间有电流通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K:
D2怎么可能没有意义?没有D2,开关接通的瞬间电容上的电能会通过开关泄放掉,开关用不了几次就挂了 ...

恩,你说的有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应该加的。呵呵,感觉应该弄些更合理的图来作为试题;避免出现这种可以分析,可以将理论,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试题,这样只会误导人,不能让学生积累经验。

网友S:
从考试的角度和从实用和研究的角度,得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
就像高考语文试题,有一个作家的**被选入作为阅读题,作家自己做也没做全对~~~

网友T:
第二幅图中无论开关处于什么位置,负载都不会工作。

网友U:
工作次数比不工作次数少很多,就是很少工作。这儿不明白他说的磁性开关是什么样子,如果是干簧管之类的,长期是断开状态比较好。
如果是我,会选3.

网友V:
整流桥切实反了

网友W:
滤波电容和TVS管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