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揪心的问题——有关变容二极管

楼主(2013-04-16):
变容二极管的变容指数是什么?我怎么从他的数据手册上得知?我从书上得知缓变节的r为1/2~1/3,突变结的r为1~6,压控振荡器的r>=1。那以MOV209为例,他的变容指数是多少?这个变容指数和他的变容比是什么关系?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个有关可调电容的问题,见图:以黑色的可调带内容为例,他的电容值是多大?那个3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P是指3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3P是指3PF

嗯,但这个3PF是他的最大值还是其他什么?既然是可调电容不可能是一个固定值咯。。。

网友B(点评):
额定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但这个3PF是他的最大值还是其他什么?既然是可调电容不可能是一个固定值咯。。。 ...

嗯 是满偏时候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是满偏时候的电容值

可是我昨天拿电桥测了一下,结果相差甚大,黑色的最大值到了12P左右,和这种大小一样,难道不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
棕色的我也测了一下,最大值没超过30P,6楼那里他说的是50-120P吧,根本就不在这个范围内,其它几种值还是对的,希望能有业内人士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昨天拿电桥测了一下,结果相差甚大,黑色的最大值到了12P左右,和这种大小一样,难道不是一个系列 ...

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的呀? 可能会有寄生电容导致电容值和标称值之间有误差。 测试的时候人的手要离开电容,人手本身也有10pf左右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的呀? 可能会有寄生电容导致电容值和标称值之间有误差。 测试的时候人的手要离开电 ...

这个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我那精密电桥测的。手也没有接触电容,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我那精密电桥测的。手也没有接触电容,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

嗯 也可能是电容品质的问题 有条件的话多拿几个试试看

楼主:
终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了。如下:一般地,变容二极管与外加电压的关系可表示为
                            (1)
为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 为变容管加零偏压时的结电容;VD为变容管PN结内建电位差(硅管VD=0.7V,锗管VD=0.3V); 为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变化指数,与频偏的大小有关;v为变容管两端所加的反向电压。在小频偏情况下,选 =1的变容二极管可近似实现线性调频;在大频偏情况下,必须选 =2的超突变结变容二极管,才能实现较好的线性调频。
变容二极管的  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当加入的反向电压为 时,设电路工作在线性调制状态,在静态工作点Q处,可得曲线的斜率为 。

图2  变容二极管的 特性曲线
2、变容二极管重要参数:变容比率与Q值
(1)变容比率,实际上就是在两个不同偏压下的电容量比值,设为 ,可得近似的变容比率为
                       (2)
式中, ——在偏压最小时的结电容值; ——在偏压最大时的结电容值。
可见,变容比率 与 值有关, 值愈大变容比率 愈大。

楼主:
额···公式和图都没显示。。。

楼主:
至于可调电容的容值大小问题,还是自己去把这一系列的电容找出来测一测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