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感谢“风驰”提供的STM8资源,通过TIM2和TIM4定时输出LED脉冲,设计为1KHZ时输出都只有64.5HZ左右,推算系统时钟只有1MHZ左右。系统使用的是内部RC,我的软件没有对主时钟分频的处理,望哪位明白的大大指教。

楼主:
在风驰提供的TIM2项目文件里把系统时钟重新设定一下,频率基本正确了。

楼主:
在MAIN函数的第一条语句增加SystemClock_Init(HSI_Clock);

楼主:
呵呵,重调试时又出新问题了
Tue Apr 16, 2013 09:05:48: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003K3: gdi-error [40701]: Option bytes read error: not complemented; please use a programmer
Tue Apr 16, 2013 09:05:48: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FDCJ\STM8S\STM8SVLDISCOVERY_Discover\Projects\Discover\EWSTM8\Debug\Exe\Discover.out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找到方法的同仁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B:
Option bytes 有问题,可以用STVP+ST-LINK/2 重烧一下Option bytes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说明吗?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防患这种问题再现,感谢哪位解决过类似问题大大分享一下经验,不胜感激!

楼主:
换了个单片机,把写选项的功能去掉了,仔细读了风驰开源的PDF文档和代码,发现我的示例程序芯片型号竟然都没有定义。看了一下午的文档,PWM输出来了,我放大的沿还有些小问题,还得继续折腾。。。

楼主:
PC5用来做TIM2输出修改选项字节使用风驰的第二种办法,先把项目搞定了再来做细的研究,时间不等人,感谢风驰!

楼主:
硬件驱动还有一个I2C和SPI,底层驱动基本问题不大,需要开始整应用了,呵呵!再努力一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