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串口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如题,我现在想尽可能提高STM32F103与电脑间的串口通信波特率,芯片手册上看STM USART1应该能做到4.5M的波特率啊,可我怎么试都是只能到921600。。。请教下,这个是哪儿的问题咧?

P.S.如果方便的话,哪位大神有PC机端的串口通信的源程序?这方面我学的不多,又用的比较急,需要能直接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文件的,万分感谢啊,我的邮箱davidteng10@foxmail.com

网友A:
你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是上位机,肯定达不到

网友B:
STM32F103 USART1应该能做到4.5M的波特率,你可以发0x55然后用示波器看。
另外,如果跟PC连,如LS所说 多数情况下PC达不到4.5M那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哦,这样啊,我也分析是PC到不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PC的串口波特率呢?还是最大就这么多了?

网友C:
PC上好像最高是25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