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30收音机

楼主(2013-04-16):
哪位大侠有SI4730模块的外围电路图啊,最好是有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新手求帮忙啊

网友A:
外围很简单的,顺便附上资料和代码:

楼主:
时钟不是外部供给吗?用晶振可以吗

网友B:
前面加根天线, 后面加个功放就能听收音机啦, 电子工程师表示灰常有压力, 以后不能再吹当年做晶体管收音机那些了事了.:lol

网友A:
其实4730算是比较复杂的了(支持双波段),还有大把单片FM收音IC,电路简洁得不能再简洁了……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能不能帮帮忙啊,提供完整的电路图和程序资料啊,十分感谢啊

网友C:
你难道不看芯片数据手册吗?
难道看不懂数据手册吗?
你不会可以慢慢啃,那点不懂问那点,但是不能让别人全部给你搞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能不能帮帮忙啊,提供完整的电路图和程序资料啊,十分感谢啊 ...

郁闷哦,资料和代码都给你了,你不会叫我帮你全做好吧……:Q

楼主:
好吧,那请问各位高手怎样给他一个频率让他接受这一频率的广播啊,电路图我已经花好了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能给一个电路图呗,各位大神

网友:
手册是用来干嘛的呀

楼主:
手册,小弟学艺不精啊

网友D:
现在的收音机,彻底傻瓜型~~~``````````````

网友E:
好高深啊,没看懂!!

楼主:
关键本人的编程能力有限啊,求指教,给个大概的编程思路

楼主:
Recommend in advance a “600-1.5K Ω/100MHz” PAD location work in 3-Wire earphone FM-RF
antenna mode.大家谁知道这句什么意思啊,谢啦

网友F(2015-03-29):
楼主,现在还在吗,我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G:
准备做一个。最好能收到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