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硬件复用器问题

楼主(2013-04-16):
(图片)

楼主:
那个IRQ和CLK为输出,接示波器观察的,不用理他。我发现我的Delay_PWM无论延时多少,经模拟硬件复用器后,ADC的数据老是0通道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IRQ和CLK为输出,接示波器观察的,不用理他。我发现我的Delay_PWM无论延时多少,经模拟硬件复用器后,A ...

只看这个图好像看不出多大的问题,你可否去我们的官网建个 case,把工程上传上去。
用中文也可以

楼主:
额,这么麻烦的啊。那我等会儿,去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么麻烦的啊。那我等会儿,去传个

不麻烦的,用中文就行,多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的,用中文就行,多好,呵呵

刚我传了。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我还是在把附件附上

网友A:
错误找到了,是 DMA 配置错误。 DMA_ADC_1 在两个 TD 里传输的数据应该是 Iu 和 Iv, 但是在你的 DMA 配置里确是将两个 TD  的目的地址分配给了 Iu 和 Analog1. DMA_ADC_2 错误类似。

具体请看你 case 里的回复。然后尽快恢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