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可调精密恒流源?

楼主(2013-04-16):
我是学生,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需要设计一个0.5-200ma,0.1ma步进可调的横流源,请问我该用什么方案?DA加运放行不?这样的话怎么选择器件?希望朋友们解答,我耐心学习下,谢谢
补充,是测量二极管参数用的,负载范围较大。

网友A:
200mA,一般运放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需要另加三极管扩流。
如果不是很快,可以考虑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代替D.A,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