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无功功率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16):
三相电中,无功功率等于各相无功功率之和这个我知道。但是Q=Ubc*Ia+Uca*Ib+Uab*Ic
(都是向量)这个怎么理解,哪位大神给我分析一相,或者有书本推荐给个链接啊

网友A:
给个简图稍微指点,详细可见任一《电工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简图稍微指点,详细可见任一《电工基础》

正在抱着电工基础书研究呢,这个图有。不过在三相电中这个公式还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A(点评):
理解,更多靠个人悟性,莫能助。按层次学吧

楼主:
如图,Uab*Ic中Ic和谁的相位相同呢

网友A(点评):
哦,这个可不是一下子能给你的

楼主:
我是调试3相3线无功功率变送器的时候。首先把三相电压都加上57.74V。再加其中一相电流,这个时候输出有功率了。再把角度调整为90度,此时为无功功率,不过我就是不知道上面那个公式和这个90度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听楼主的表述,好像是在暗地里偷学技术: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的表述,好像是在暗地里偷学技术

光明正大的学,不过上学的时候这块没学好。。我们老板,就是我们公司总工程师,他很忙,就给我讲了一下大概的原理,我听的一塌糊涂,,所以来求教了

网友A(点评):
你悟性很好。多看3相电路及测量书,肯定能弄懂

楼主(2013-05-29):
引用 网友A:
给个简图稍微指点,详细可见任一《电工基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