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AC-DC电源保护地、输出地、机壳的处理

楼主(2013-04-16):
        直接用市电的电源,其输入端一般都会有3个端子,分别为L、N、PE,这个也是我们家庭常用到的三孔插板对应(表达一下:很多居民家用电,其实是没有保护地线的,所以家里使用大功率电器时,存在安全的风险),那么AC-DC电源保护地、输出地、机壳的处理?
我个人的建议为:
       1、电源PE要和机壳短接,额机壳要和保护地线(如果您设备使用的环境存在保护地线)短接;
       2、如果是隔离的产品,输入地(N线)和输出地最好不要短接,变成非隔离。
       3、输入端的PE也不要和输出地短接,如果一定要处理,可以通过一个大电阻或安规Y电容串在电路中后在接到PE。

       更多更好的想法欢迎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A:
1.有时候L、N线会各通过一个Y电容(安规电容)连接至PE脚,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为了降低传导的高频部分的幅值;
2.有时候L、N线会各通过一个压敏电阻、TVS管或者气体放电管连接至PE脚,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为了提高电源的抗浪涌能力;

网友B:
一直头疼示波器的地线问题,
说的处理方法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处理, 还得看是什么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时候L、N线会各通过一个Y电容(安规电容)连接至PE脚,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为了降低传导的高频部分的幅值 ...

要分,多多关注楼主的帖子。

楼主:
对于AC_DC接地来说,理论上讲如果接地良好,地无干扰,此事接地确实是OK的。我看过国外的一些设计,确实是直接接地的,原因为国外的电网技术比较好,电网稳定地的干扰相对少很多,因此可以直接接地;但是对于电网不稳定、接地处理不好的场合(特别是国内、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地的干扰会直接耦合到负载,引起负载的工作异常,因此一般会通过一个兆欧(M殴)级别的电阻(作用:PCB静电缓慢释放)+安规Y电容(作用:增加EMI的耦合路径) 连接模块输出与大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头疼示波器的地线问题,
说的处理方法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处理, 还得看是什么用电设备. ...

AC/DC的输出纹波测量的示波器不能采用共地测量!

网友C:
这个很给力   真正意义上的接地  其实很多时候在我国并没有

网友D:
学习下。对于之块一直不是很懂。。

网友E(2018-02-05):
一直以来都是设备的信号地与外壳相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