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多功能移动电源

楼主(2013-04-16):
刚到一个新单位,单位准备做便携式多功能电源。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太阳能电池板15V /150mA
2) 一个USB5V 2.1A (MAX)输出 给5V电子产品充电
3)DC输入为(15V~20V) 1.2A 主要是给移动电源电池充电 锂电池最好为15000MAH左右
4)DC输出为4个电压 12V 16V 19V 24 V   电流都为3A

想求个方案 能便宜点最好,好有个问题 就是15000mAH的电池最好是几个并联? 有单块大容量的吗?

网友A:
顶贴又不费事~

网友B:
我也做呢 不过比你的功率大多了 有空交流交流吧

网友C:
先确定电池串并吧
建议用3串锂电吧,12.6V 至于容量, 并联多少 看你单颗锂电容量,
3串 用个充电IC 即可,满足你 太阳能和外接电源的输入,
4路输出,看看TI的升压 不过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电池串并吧
建议用3串锂电吧,12.6V 至于容量, 并联多少 看你单颗锂电容量,
3串 用个充电IC 即可,满足 ...

串联的话3个3000MAH的话,容量是9000mah?
我看很多资料说串联的话充电不好管理,要考虑电流均衡什么的
还有就是输入是15~20V 1A 给锂电池充电,用什么样的芯片呢? 是15V输入可以直接给12.6V串联锂电充电吗?

网友C:
mp26123 可以冲3串的
不串联,单颗升压那么高电压,这损耗得多大啊
做移动电源,首要考虑自身的待机功耗

网友D:
这种蛋疼的电源主要用在哪方面呢?
之前给客户做过类似的,不过还带220VAC输入的,
直接搞成可调输出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蛋疼的电源主要用在哪方面呢?
之前给客户做过类似的,不过还带220VAC输入的,
直接搞成可调输出不得了 ...

笔记本、手机、PSP/数码相机的等PDA,电压可调的只出一个输出口?主要是想给多个设备同时充电,可否给下你做的移动电源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6123 可以冲3串的
不串联,单颗升压那么高电压,这损耗得多大啊
做移动电源,首要考虑自身的待机功耗 ...

说的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6123 可以冲3串的
不串联,单颗升压那么高电压,这损耗得多大啊
做移动电源,首要考虑自身的待机功耗 ...

还有就是我用6快电池,两并三串可以吧

网友C:
几串几并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现在也在搞便携式移动电源,功率比你大:
输入:220VAC 100W;太阳能100W,DC12V充电100W
输出:220VAC,1000W,DC12V  10A,USB  5V 2A
电池容量:0.64KWH

网友F:
便携式多功能电源的技术很成熟了啊

网友:
怎么严格啊

网友G(2013-06-16):
专业礼品移动电源方案同步升压+充电,带真关断功能,静态功耗50uA,效率95%,自带过充、过放、限流、短路、过温保护功能,BOM成本RMB2块。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一起探讨Q1652507907

网友H(2013-08-19):
引用 网友I:
可以先看看人家的设计
http://wenku.baidu.com/view/7866953b5a8102d276a22f0d.html

版主啊,,看出来了,,你推荐的这篇论文,有可能是   假的,,论文里一点本质性的关键要点都没有体现出来,也没有体现作者做了哪些工作,极有可能是公司里的员工想拿个文凭,然后那公司的产品来 充数,,,,这样的还能得个优秀,,果然是远程教育,,

网友I:
是的, 网上很多**都是吵来吵去的东西. 真正原创的东西真的很少.
不过, 作为参考资料的话, 就不去管这个了, 有参考价值就行了.
可以多翻一些资料先看看.
关键是要做出东西了, **出处就不值得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