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适配器输出-80V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用到一个芯片,需要-80V的电压,-80V从适配器得到,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电路将适配器输出的-80V滤波,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什么情况?
看看buck-boost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看看buck-boost怎么样

不涉及电压值的转换,就是把适配器输出的-80V经过一些滤波处理后给芯片使用,想问一下怎么滤波?

网友B:
π型滤波,2电容一电感

网友A:
该怎么滤就怎么滤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π型滤波,2电容一电感

能给个图吗?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滤就怎么滤呗

。。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