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ds1302时钟之前,端口需要先写1吗?

楼主(2013-04-16):
正在写ds1302的程序,忽然发现主机芯片在读取1302时,端口没写1,数据端口是p1口,读的时候不是要先把端口转为输入态吗?我加上写1的语句和延时,程序显示不正确,怎么回事?

网友A:
读里面的寄存器不用先写1,直接读

网友B:
有上拉电阻,端口驱动能力够的时候,不需要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