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初始化以后是前卫到了高电平了吗?

楼主(2013-04-16):
STM32串口初始化以后是前卫到了高电平了吗?

因为要作指示灯电路的话,就是在发送或是接收端接LED的阴极,然后串联1K电阻到VCC上

网友A:
串口的空闲电平是高电平,STM32串口也遵循这个要求,所以STM32串口初始化以后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空闲电平是高电平,STM32串口也遵循这个要求,所以STM32串口初始化以后是高电平。 ...

嗯,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