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电路求教

楼主(2013-04-16):
如图所示,图为一差分输入端口前的电路,求教图中R52、R54的作用,是对电流进行取样吗?把电流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可是我觉得取的是电压信号啊(IA+、IA-接在外部锰铜电阻两端)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又问了下,原来是那两个电阻在电流互感器时采用,所以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VINP和VINN接再加个电容

网友B:
差分信号必然是两条线之差,即通过R转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C:
我还没懂呢

网友:
R是电流转电压的电阻,R52 R54是为了给输入信号一个参考位(中点),一般高阻抗接地几百K欧,输入的I+/I-经过R后变为V+=-V-(这样能更好的抑制噪音),后级RC滤波就不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INP和VINN接再加个电容

为啥子加电容呢,稳定输出?米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