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宽压的模块错将48V标称电压产品应用在标称24V处,是否可以

楼主(2013-04-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的啊,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48V模块是否具有欠压保护功能;
2.48V最低的启动电压满不满足标称的24V输入电压范围;
3.确定输入电压的变化浮动范围满不满足最低启动电压;
4.功率段需要降额。
一般情况下,按照步骤来,简单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压降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