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控制bd3201-14a芯片的单片机型号有哪些吗?

楼主(2013-04-16):
能控制bd3201-14a,28pin,28脚接+5v,14脚接地的IC,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好像是单片机?但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单片机?但具体型号不知道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  我觉得可以完成功能即可  不一定要使用具体的一个型号吧

网友B(2013-07-27):
兄弟找的是TYT99-2吧?100种效果我这里有呢。Q:1322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