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16):
DNW软件烧写到内存,再从内存固话到nandflash,中间要擦除nandflash,然后再写入。
貌似擦除随意大小的范围会存在字节不对齐的错误。想问下这个擦除是要多少字节对齐的。
擦除128K  256K都可以。

网友A:
nandflash是按照扇区擦除了,最小操作单位就是一个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