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芯片上的丝印,砂纸磨了,,效果不好

楼主(2013-04-16):
如何去掉芯片上的丝印,砂纸磨了,,效果不好,打磨机,控制不好尺度,,,

网友A:
当然打磨机啦,多试几颗就熟悉了……

网友B:
量大用激光,有专门的做这个的公司,几毛钱一片.
量小买个小砂轮,几十块钱.

楼主:
是焊接之前磨,还是焊好了磨?

网友C:
怕人抄袭啊

网友D:
有焊好磨的,也有焊前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怕人抄袭啊

没有用的。示波器一打大概就知道功能。用加密芯片更好

网友F:
有一种胶水,可以覆盖在上面,呵呵呵。

楼主:
楼上讲的是什么胶水啊,?

网友G:
量小可以用锉刀,磨光机也行

网友H:
旋转金刚挫.

网友I:
看过人家用一小钻,当然头是钝的,在贴好的芯片表面那么一磨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讲的是什么胶水啊,?

我知道 环氧树脂。

网友J:
最省力的是高速电磨,用枣核磨头
电磨用韩国进口的电动牙钻,转速高好用

网友K(2023-03-13):
用激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