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面层不能布线

楼主(2013-04-16):
我用的是PADS 9.4的软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有表面层能布线,其它层都布不了线。请问这是啥原因啊换层浏览又可以浏览,但就是就是没法走线。。。

网友A:
选择rules->Default->Routing,在Routing rules中,把你想要布线的层增加到右边就可以了。仔细看看教程。因为我现在的不要PADS,就不上图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rules->Default->Routing,在Routing rules中,把你想要布线的层增加到右边就可以了。仔细看看教程。因 ...

太感谢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