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mdk)报错,大家来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3-04-16):
我在添加24c128.c之前编译没有警告,错误,添加后为何uart和i2c.h会报错?
Image 4.pnImage 3.pngg

网友A:
数据类型 uint8_t  没有定义嘛.
这个问题,往往调整一下 include 就行了.
把 定义 uint8_t 的文件放在前面就行了

网友B:
不说的很清楚吗,没有定义uint8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