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3-04-16):
我以前听人家说过,滤波电容一般都是凭经验,我想问下,同样是5V电源,为什么一个用100uF,一个用220uF,有没有计算方法?小电容一般都是104,这个也是经验?

网友A:
的确没有精确的算法在这里,更多的经验是主因!
以你所问为例,如果5V的负载在瞬间有可能抽取大电流的话,那么大一点的电容有助于保持电压的稳定,小电容就可能造成电压drop太大而造成电路不稳定。小电容更多用于电源退偶使用,这个如果不要求太精确,一般可取104电容,或者多个104电容并联,如果要求电源纹波更小,有可能加其他小电容。一般意见,不代表大神!

网友B:
确有比较精确的算法。但是,谁又可能每一个元件都去精确算计呢?:P

网友C:
都是继承了以往的经验,自己计算太麻烦,太耗费时间

网友D:
104,要和你的系统连接起来考虑。如果有比较高的频率,建议再加,103,102
我多的时候:101+102+103+104+105
再加N个钽电容或固态电容

网友E:
这里的滤波电容一般很少计算了,全是靠经验值;
通常看负载功耗了,负载越大,滤波电容也越大;
大电容通常是电解电容,有较大的ESR&ESL,对高频滤波性能不佳,并联一颗小容量陶瓷电容(低ESR、ESL),可以降低电源ESR,扩展高频滤波带宽,滤波性能更好

网友F:
请注意,稳压电源输出加电容,并非一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可以对于负载变化及时应对,因为大的输出电容对于闭合环路的相应影响很大,最坏的情况是输出电压的振荡,以及调节变慢的问题。所以输出电容,可能没有计算方法,可能没有多大负载对应多大电容的问题。
稳定性是第一位的,加大的电容与合适的补偿才是正确解决知道。
不管你是否明白,输出电容本身就是在进行补偿。

添乱!

网友G(2013-06-25):
引用 网友B:
确有比较精确的算法。但是,谁又可能每一个元件都去精确算计呢?

能不能告诉一个公式呢?只是经验值,只会往大的加,至于加多少也不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公式计算一下,心里也会有个底。

网友H:
学习了。。。总觉得在这方面,计算还不如经验来得快

网友I:
好吧 我刚看到 全国大学生竞赛培训教程上是这样写的:对于滤波电容的选择(变压器出来经整流的直流)要考虑三点1整流管的压降2稳压芯片的最小允许压降3电网波动1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告诉一个公式呢?只是经验值,只会往大的加,至于加多少也不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公式计算一下,心里 ...

精确计算,这要知道滤“波”源内阻和滤“波”允值,显然既有困难也无必要
工程应用,手册典型应用,同类成熟电路,公司标准设计等都将落于经验范畴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告诉一个公式呢?只是经验值,只会往大的加,至于加多少也不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公式计算一下,心里 ...

当然可以准确计算,但很麻烦,一般没有必要。
通常的“计算公式”,也是经验公式。
如果心里没底,可以考虑用仿真检验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告诉一个公式呢?只是经验值,只会往大的加,至于加多少也不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公式计算一下,心里 ...

计算?怎么个计算的算法?
***简化了引线电感,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添加了引线电感,用仿真还差不多。
***因为多加一个103,104,不花多少钱,所以大家都“讲究”着!

网友L:
容量过大、对整流管最大电流有要求。还有成本问题!〖实验板不计〗
测试电容容量大小方式:用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电流>要清楚!整流后挂负载,电压降小于或等于1V,可以认为容量合适!…
个人小经验:望大家指正!…

网友M:
没看到计算公式~~~

网友N(2013-08-27):
通常用的滤波公式为I=C*dV/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