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想问下,那个75ohm的电阻是什么作用?经过中间clc滤波以后,后面的二极管那里是什么意思?保护?

网友A:
阻抗匹配;钳位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钳位限压

那这个75ohm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75ohm是怎么算出来的?

滤波器要求带宽以及源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