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为何不起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6):
楼主的继电器是12V的还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继电器是12V的还是5V的

5V继电器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

网友B:
1、复位脚电路错误
2、P1.7输出加个1K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复位脚电路错误
2、P1.7输出加个1K上拉

P1.7输出上拉或者不上拉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B:
老51用你这电路,没上拉是会被拉低的,输出不了高电平的

网友C:
刚看了另外一个贴,就看到这个贴,呵呵,AT89C51要上拉电阻,否则驱动不了1K的电阻。

网友D:
AT89C51要上拉电阻,否则驱动不了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另外一个贴,就看到这个贴,呵呵,AT89C51要上拉电阻,否则驱动不了1K的电阻。 ...

本人刚学单片机,对I/O驱动不了解,为何接1K的电阻驱动不了?

网友E:
第一:proteus里面仿真的话应该与实际还是有些差距的,建议楼主用实际电路试一下
第二:proteus里面有很多继电器的吧,应该选用一个合适的
第三:强烈建议楼主仿真验证电路功能用实际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学单片机,对I/O驱动不了解,为何接1K的电阻驱动不了?

因为IO特性的问题,51是弱上拉输出,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很弱,一般不超过100uA为好,并且,外部一旦拉低到0.8V以下,维持上拉的电流更小,这些参数都可以从DS里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proteus里面仿真的话应该与实际还是有些差距的,建议楼主用实际电路试一下
第二:proteus里面有很多 ...

仿真是用52,实际电路我用另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IO特性的问题,51是弱上拉输出,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很弱,一般不超过100uA为好,并且,外部一旦拉低到0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F:
51系列的单片机通过IO输出的电流是很低的,一般P0组口需要上拉电阻,图中的三集团基极前的电阻用1K感觉太大了!   想加大电流增加驱动的话你可以尝试驱动芯片~

网友G:
看看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的pdf吧,那个三极管没有满足正向偏置,不导通,继电器不闭合,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个5V正向偏置电压据可以了

网友B:
吐血
你是假装的还是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血
你是假装的还是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没人会懂了还装不懂的。

网友B:
我是问1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18楼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