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8xx/43xx 引导程序的源码

楼主(2013-04-16):
我的应用程序曾有一个小的使用DMA问题, 造成调试器自动退出而无法重新挂上. 还有芯片虽然有俩FLASH但调用ROOM版本的IAP子程序是阻塞的, 导致没有办法修改为能适应实时操作系统的子程序. 甚至在编程另外一块FLASH时, 间隔轮询操作结果. 也许NXP的BootRoom程序很烂, 版本多且包含修复芯片bug的Workround. 没这部分源码对应用厂商来说是造成一个不确定性的黑盒子.

网友A:
好像问题不是很大,就算是阻塞在系统中也是可以使用的,最多就是多等点时间而已

网友B:
楼主要自己改原厂的源码

楼主:
原厂没有源码给出 也没有寄存器指令的使用说明 这不给咱应用者下绊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没有源码给出 也没有寄存器指令的使用说明 这不给咱应用者下绊子吗

下绊子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没有源码给出 也没有寄存器指令的使用说明 这不给咱应用者下绊子吗

怎么可能?

楼主:
在某个实时操作系统的任务内FLASH_A运行擦除FLASH_B的某一块操作, 该任务会被阻塞掉, 直到硬件擦除操作完成才会返回. 期间优先级低于该任务的其它任务 甚至本优先级的其它事务都被挂起,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此时对FLASH_B的操作并不影响FLASH_A的代码运行.

楼主:
按照以前此类FLASH IAP子程序的调用传统是, 调用时必须关闭所有中断, 整个CPU都被挂掉了的. 这实在让人不好接受FLASH_A/FLASH_B是两块的优越性

楼主:
目前只是希望运行在A块的程序可以在不关闭中断的情况下, 对B块FLASH进行编程和擦除, 用一个最低优先级任务来实现调用room里面的IAP

网友E:
原厂可能有, 是让代理商不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