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HardFault_Handler死循环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用的新华龙一块M3芯片,SIM3U146,debug时,还没进主函数了,在启动代码时就运行到HardFault_Handler死循环了。我单步运行步骤如下:
    LDR R0, = SystemInit
    BLX R0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To disable the pin reset delay described below, make sure the preprocessor
  // symbol si32HalOption_disable_pin_reset_delay is defined by your toolchain.
# if !defined(si32HalOption_disable_pin_reset_delay)
  // If the reset pin was the source of the last reset, delay for 500 msec.
  // Firmware can disable the debug port by inadvertantly setting the AHB
  // clock source to a disabled clock. If this happens too quickly after a
  // rese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a debug agent to gain control and thus
  // not possible to reprogram the on-chip flash. Adding a delay here gives
  // a debug agent sufficient time to connect.
  if ((SI32_RSTSRC_0->RESETFLAG.PINRF == 1)
  &&  (SI32_RSTSRC_0->RESETFLAG.PORRF == 0)
  &&  (SI32_RSTSRC_0->RESETFLAG.VMONRF == 0))
  {
    // Set the SysTick timer to count down 10M ticks @ 20MHz (~500 msec)
    SysTick->LOAD = 0xA00000;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Wait for the count down to complete
    while (0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

    // Set the SysTick timer to reset values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 endif

  // invoke the application's system initialization.
  mySystemInit();
}
if函数没有进去,进入
void mySystemInit()
{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device resets
   // any lines added to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added below this line of code
   SI32_WDTIMER_A_stop_counter (SI32_WDTIMER_0);
}
然后就死在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printf("HardFault_Handler\n");
  /*NO SECOND LEVEL HANDLER SPECIFIED (halt USED)*/
  halt();
}

请问这个问题可能由啥原因引起的?

网友A:
Hardfault问题可调试的 习惯就好了 调试测试阶段早发现问题是好事. 看堆栈指针指向的内存 内容分别是 R0 R1 R2 R3 R12 LR PC PSR 时间长了能背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fault问题可调试的 习惯就好了 调试测试阶段早发现问题是好事. 看堆栈指针指向的内存 内容分别是 R0 R1 ...

具体怎么操作了,刚学习这个还不太懂

网友A:
调试器没挂掉 能直接看到寄存器和反汇编代码 断点还支持不少 多好的条件 嵌入式软件程序员可不能把自己当成搬砖头的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