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的GPMC测试

楼主(2013-04-16):
硬件整完了,开始整软件了,这里我只说一下GPMC的测试,其他类似的直接参考就是了。
这是网上某个大牛的**,很有参考意义。
http://blog.chinaunix.net/uid-730738-id-3266709.html

废话不多说,开始吧,先是内核的改动

1、函数释出
在arch/arm/mach-omap2/gpmc.c文件里的gpmc_cs_write_reg与gpmc_cs_read_reg函数之后分别加上
EXPORT_SYMBOL(gpmc_cs_write_reg);
EXPORT_SYMBOL(gpmc_cs_read_reg);
这样的话你的驱动就可以调用他们了。如果你还想调用其他函数的话,请参考这两个函数的处理,另外,不要忘了去arch/arm/plat-omap/include/plat/gpmc.h文件里声明一下。

2、引脚定义
比如定义gpmc_ad10,写法如下
{"gpmc_ad10.gpmc_ad1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当内核加载时出现错误,显示"gpmc_ad10.gpmc_ad10"不存在时,请去arch/arm/mach-omap2/mux33xx.c文件里完善一下下面的语句。
_AM33XX_MUXENTRY(GPMC_AD10, 0, "gpmc_ad10", "lcd_data18", "mmc1_dat2", "mmc2_dat6", NULL, NULL, NULL, "gpio0_26"),
很明显gpmc_ad10已经存在了,但是还有三个NULL,如果你刚好使用到的话就会报错,请花点时间去完善一下。
引脚定义完成后请使用setup_pin_mux设定,并放到init函数里自动执行。

3、驱动部分
因为我以前一直使用的是2.6的核,所以简单说明一下3.0以上版本的核与2.6的区别,具体的可以去网上查看
ioctl变成unlocked_ioctl,并且inode参数省去了
init_MUTEX(******)变成sema_init(******,1)

4、测试代码
反正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具体的代码我直接放附件好了,这里说一下遇到的问题

问题一:驱动加载时显示XXX函数没定义,编译的时候也报XXX函数没定义
在内核里把需要使用的函数前面的static删除,再在其后加上EXPORT_SYMBOL(***),并在gpmc.h文件里声明成extern。
重新编译内核,把新编译的内核烧到板子里去

问题二:驱动加载时显示XXX函数没定义,但是编译的时候却没报
在驱动文件里添加这一句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问题三:想查看0x10000000地址的数据,使用(*((volatile unsigned int*)(0x100000000)))语句直接返回段错误。
估计3.0以上版本的内核已近不允许直接的地址读写了,要使用gpmc_cs_request申请一块内存,然后用ioremap重映射一下。我这里映射之后的地址为0xD2020000,然后使用(*((volatile unsigned int*)(0xD2020000)))语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调用readb,readw,readl函数,效果是一样的。

问题四:地址线A0~A11有效,A12以上的无效。
GPMC_CONFIG的bit2位的限制,默认是1,写成0就可以了

问题五:驱动加载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
每次request之后,记得要用free释放一下

问题六:使用wait线写数据,芯片卡死
经过多次测试后发现当使用intel模式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使用motorola模式时,芯片会卡死,也就是说使用wait线时,片选必须比写要宽,否则芯片就会卡死。
所以,当要和motorola模式连接时,不能使用片选线直连,而应该使用ADV线与对端的片选线相连,AM335x的片选线可以悬空。(注:由于环境所限,我没有测试过,但应该是可行的)
因为motorola模式是不连接RD线的,所以读没有影响。

(问题七由热心网友yi215415提供)
问题七:调用gpmc_write_reg等函数时,显示段错误
由于内核初始化时omap_init_gpmc函数未调用所致,加入即可。
注:如果支持nand的板子,这个函数在nand的初始化中已经调用了,对于不支持nand的板子,需要特别注意此问题。

声明:附件中的代码仅为测试使用,由于个人环境的不同需要自己做一些修改,如果由于代码写的太烂而引起的不快,不爽,甚至不举,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楼主:
使用前请先输入
mknod /dev/TEST c 251 0

网友A:
正好在弄这个借见下

网友B:
大神,我最近在搞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GPMC是干嘛用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能跟我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最近在搞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GPMC是干嘛用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能跟我讲讲吗 ...

就是并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并口

A8处理器,好爽啊

网友D(2013-06-04):
你好LZ,能请问下GMPC总线的数据传输速度能到多少啊?

网友D:
LZ,关于GPMC并口总线通信,取数据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还有参数的设置。和FPGA通信是固定模式吗?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数据存储到外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关于GPMC并口总线通信,取数据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还有参数的设置。和FPGA通信是固定模式吗?是 ...

GMPC总线的数据传输速度能到多少啊
几百兆吧,这个限制主要还是在外设上

关于GPMC并口总线通信,取数据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复用或者非复用都可以,还可以连续存取值,官方叫burst模式。

还有参数的设置。和FPGA通信是固定模式吗
随便什么模式都可以,关键看你的FPGA代码

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数据存储到外部设备
可以

网友E:
正在搞,参考下

网友F:
,最近正在学习这个GPMC通信的相关知识呀

网友D(2014-03-13):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最近在搞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GPMC是干嘛用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能跟我讲讲吗 ...

GPMC是一个8位地址 16位数据的高速并口总线

网友D:
http://www.qiytech.com/bbs/关于GPMC的问题,可以进论坛交流

网友G(2014-08-28):
楼主,我的gpmc,用wait写时直接卡死,我用的异步的模式,而且读写分别用we和oe两个信号线,应该是intel模式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楼主帮忙分析。。

网友H(2015-02-26):
顶,正在研究,谢谢

网友I(2015-05-07):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用GPMC 异步读写FPGA,A/D复用,没有使用wait。GPMC写的时序是对的,但是读的时候,CS和ADV拉低之后就卡死了,完全按照手册上的时序配置,还是不行,可能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J(2015-12-15):
赞一个,适合初学者!:handshake

网友K(2016-03-17):
正在搞 am335x linux的fpga驱动,参考一下!

网友L:
1、函数释出
在arch/arm/mach-omap2/gpmc.c文件里的gpmc_cs_write_reg与gpmc_cs_read_reg函数之后分别加上

gpmc.c文件里没有gpmc_cs_write_reg与gpmc_cs_read_reg啊

网友M(2017-06-24):
引用 楼主:
使用前请先输入
mknod /dev/TEST c 251 0

多谢分享!!!!

网友N:
楼主 这个在项目中 用过了吗

网友O(2017-12-01):
我也看不懂,默默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