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触发信号最小维持时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4-16):
你要查找擎柱电流参数

网友:
给个参考你
我手上的100A  1000V 的单向可控硅(上海整流器厂生产的)
的开通时间就是6US

楼主:
好像手册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触发维持时间的概念,是否需要通过擎柱电流(IL)大小来确定这个维持时间?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
就是要持续输出触发信号
让流过可控硅的电流大于他的擎柱电流

即使数据手册列举出触发时间
并且你的触发时间达到数据手册要求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的电流达不到擎柱电流,也不能开通可控硅

网友:
换句话讲就是
不停地输出触发信号
直到流过可控硅的电流>擎柱电流,才撤消触发信号

楼主:
能否达到擎住电流是根据具体控制电路决定的。跟触发脉冲的时间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达到擎住电流是根据具体控制电路决定的。跟触发脉冲的时间没什么关系吧?
...

达到擎住电流所需要的时间,主要由外部电路(晶闸管所控制的电路)决定。触发脉冲宽度必须大于晶闸管达到擎住电流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一般经验值在10us以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经验值在10us以内吧

几乎完全由外部电路决定,我曾见5ms以上的(超过1/4工频周期)。

网友B:
由于多由于工频,从可靠触发考虑可取数毫秒,从防误滤波考虑可取数十微秒

楼主:
楼上,工频半个周期才10ms,光触发信号就要数毫秒。那还怎么控制导通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工频半个周期才10ms,光触发信号就要数毫秒。那还怎么控制导通角啊

福州观沧海 , 你没有仔细看
lgz2006说的是微秒us
你不能把他理解成为毫秒ms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 点评回复 .楼上,工频半个周期才10ms,光触发信号就要数毫秒。那还怎么控制导通角啊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 点评回复 .由于多由于工频,从可靠触发考虑可取数毫秒,从防误滤波考虑可取数十微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工频半个周期才10ms,光触发信号就要数毫秒。那还怎么控制导通角啊

微秒us   毫秒ms
两者相差1000倍

网友:
再有
控制角和触发时间两者扯不上关系
两者计算时间的起点不一样

控制角是从电压过0后算起,到要开始触发的那一刻为止
触发时间是从开始触发算起,然后计算持续时间

触发时间不会喧宾夺主

楼主:
如果触发维持时间过长,等到下一个周期都没有结束。当然会影响到导通角的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触发维持时间过长,等到下一个周期都没有结束。当然会影响到导通角的控制了 ...

显然,触发必须在下次过零前结束。

网友C:
一般10us就够了

网友D:
好象我忘了一个根本主题:阳极的电压!哈!………阳极电压消失、维持什么?????……人们往往忘记主题!却在不是问题的问题上纠结!…“想唱歌、大家一起来………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