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疑惑

楼主:
下图是一个复位电路的波形,在低电平期间有一个小干扰,影响复位效果,加个对地电容即可。这个小干扰是个直流信号(相位和幅度不周期性变化),为什么加电容就可以滤掉干扰?电容不是阻止直流信号通过的啊,加个对地电容后直流干扰根本就通不过啊?

网友A(2013-04-16):
“相位和幅度不周期性变化”这不叫“直流”
直流是指幅度不随时间而变的恒定值。略微一动,就有“交流”了
图中这个不重复单脉冲,可看成由若干不同频率和幅度合成

网友B:
干扰电压怎么可能是直流?
干扰电压,通过电容而滤波掉的此起彼伏,但理解原理的不多。本质上,电路时因为RLC的震荡而产生剑锋干扰电压的,所以加入电容,就不容易震荡了,干扰可以被视在消除。

网友C:
从充放电的角度考虑   如果一直是0v  电容上面没电荷存在   如果有个高于0v的电压出现  就会被电容吸收

网友D:
串个二极管也能滤掉这个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和幅度不周期性变化”这不叫“直流”
直流是指幅度不随时间而变的恒定值。略微一动,就有“交流”了
...

哦 问题就出在我没有完全理解交流和直流的概念上。直流就是幅度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那么我想问方波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啊。

网友A(点评):
是很完美的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充放电的角度考虑   如果一直是0v  电容上面没电荷存在   如果有个高于0v的电压出现  就会被电容吸收 ...

从充放电的角度讲,直流也可以对电容充电,交流也可以充电。滤波利用的不是电容充放电作用,它应该利用的是电容的通交阻直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二极管也能滤掉这个干扰

问什么串联二极管可以滤除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充放电的角度讲,直流也可以对电容充电,交流也可以充电。滤波利用的不是电容充放电作用,它应该利用的 ...

你说的是串到电路中吧  但是对地来说  就是衰减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什么串联二极管可以滤除呢

二极管可以将0.7V以下杂波滤掉,0.7V以上可以通过,但是会有一点损失
比如 5V通过二极管变成4.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可以将0.7V以下杂波滤掉,0.7V以上可以通过,但是会有一点损失
比如 5V通过二极管变成4.3V ...

那是不行的,经过二极管衰减后,影响复位效果,我这个复位就是通过判断高低电平来判断复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行的,经过二极管衰减后,影响复位效果,我这个复位就是通过判断高低电平来判断复位的。 ...

如果是TTL电平,高于3.5V既是高电平了,所以4.3V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