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嘚瑟】第一块PCB。

楼主(2013-04-16):
新手,刚实习,上星期画的块小板子,电能采集板。
第一次画双面板,纪念一下,以前实验室雕板都是单层的。

网友A:
楼主把器件在调调位置可以把反面的器件都放到正面,更容易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器件在调调位置可以把反面的器件都放到正面,更容易焊接

反面大概20个0805和一块sop8 都上来的话,不扩大板子我真的走不出线来了。
而且觉得双面板,只用单面总觉得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面大概20个0805和一块sop8 都上来的话,不扩大板子我真的走不出线来了。
而且觉得双面板,只用单面总觉 ...

也不是浪费 如果批量的话过一遍回流焊就行了,放在两面回流焊接不好焊。如果下面四个接口可以拉开些,估计能放下,只是说说意见,两面放件不会影响性能,习惯而已。

网友B:
过孔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看到板子,确实太小了。
我这里过孔是12mil-5mil的,一般你们过孔设多大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面大概20个0805和一块sop8 都上来的话,不扩大板子我真的走不出线来了。
而且觉得双面板,只用单面总觉 ...

双面布线,单面布器件。按照你这板子的规格是放得下的

网友D:
AD画的吗,晶振最好等长布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面大概20个0805和一块sop8 都上来的话,不扩大板子我真的走不出线来了。
而且觉得双面板,只用单面总觉 ...

为什么要用0805,如果能用0402就用0402。封装改小就好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浪费 如果批量的话过一遍回流焊就行了,放在两面回流焊接不好焊。如果下面四个接口可以拉开些,估 ...

学习了,以后会注意的尽量布到单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画的吗,晶振最好等长布线

受教了,不过AD如何布等长线,我不大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0805,如果能用0402就用0402。封装改小就好摆了。

打回来的板子手工样要自己焊接调试的,看到实验室柜子的全是0805所以也就没想就用现有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浪费 如果批量的话过一遍回流焊就行了,放在两面回流焊接不好焊。如果下面四个接口可以拉开些,估 ...

正反拼板,一次回流焊应该也可以搞定。

网友F:
工具KiCAD:上次制作的好多问题,改板准备做第2次版高手们,也帮我看看还有啥问题没?
21ic的帖子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正反拼板,一次回流焊应该也可以搞定。

"正反拼板"能解释一下吗,这个概念没有听说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反拼板"能解释一下吗,这个概念没有听说过。

术语叫“阴阳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术语叫“阴阳板”

受教了,谢谢!

网友G:
8楼,晶振为什么要等长走线?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正反拼板,一次回流焊应该也可以搞定。

如果两面都有器件,正反拼还是要过两次回流。

网友J:
正反拼版又不是双面放置元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两面都有器件,正反拼还是要过两次回流。

只需要编一次工艺,生产流程还是有简化的。

网友K:
不错 是PROTELL还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是PROTELL还是AD

AD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编一次工艺,生产流程还是有简化的。

是两面对称的,所以feeder只用编程一次对吧。

网友L:
画pcb板不是漂亮,是使用后再漂亮,晶振不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工具KiCAD:上次制作的好多问题,改板准备做第2次版高手们,也帮我看看还有啥问题没?
21ic的帖子在:

晶振离芯片有点远

网友N(2013-08-31):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不过AD如何布等长线,我不大会,求教。

我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教你啊!

亲,已经会了呀。

网友O:
放一面就可以了,布线可以走通的,过孔偏小。丝印放的不好看。。。

网友P:
晶体不需要等长线,只要尽量靠IC近就可以了

网友Q:
酷!双面板哦!

网友R(2013-10-10):
本人稍微有对圆弧形泪滴不感冒,一般看到这样的我就会强制拆除重新补

网友S(点评):
密度稍高的板估计也只能加圆弧形的泪滴…… 泪滴还能提高板子的成品率和可靠性、可维修性……

网友T:
第二次布线的ic去哪了????

网友U(2013-11-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器件在调调位置可以把反面的器件都放到正面,更容易焊接

建议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把有些悬空的引脚保护起来,这样可以增加整个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V:
引用 楼主:
看到板子,确实太小了。
我这里过孔是12mil-5mil的,一般你们过孔设多大的呀。 ...

根据走线宽度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V:
根据走线宽度设定

求指教.现在我自己10mil的线过孔一般为直径20mil过孔10mil,这样合适么?

网友V:
引用 楼主:
求指教.现在我自己10mil的线过孔一般为直径20mil过孔10mil,这样合适么?

10mil的线,一般用系统设置的30mil,16mil即可。若是空间较小,设置为20/10也可以。另外,对于器件布局不要害怕设计规则中的间距限制,想电阻电容啊,可以靠的近一点,紧紧挨着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10mil的线,一般用系统设置的30mil,16mil即可。若是空间较小,设置为20/10也可以。另外,对于器件布局不 ...

受教了,谢谢。

网友W:
变压器下面 尽量不要有任何走线 感应电流有时候会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