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XX 平均功耗要低于200uA方案

楼主:
现在要用一个STM32F205XX 做一个方案:驱动一个小尺寸LCD显示屏 + touch 功能,LCD显示屏要常亮显示时间,也就是说每秒要刷新一下时间,先不考虑LCD和touch的耗电,先只考虑STM32F205的耗电,

请问,STM32F205XX如何做才能达到平均200uA功耗的要求。

我的想法是让STM32F205XX进入Standby Mode,然后,RTC的秒中断或者Touch的GPIO中断都可以唤醒STM32F205XX去刷新LCD屏的时间或者去处理touch事件,处理完后马上再进入Standby Mode,如此反复1秒唤醒一次,Standby一次

第一次用ST MCU,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2013-04-16):
感觉 LZ的想法是可行的。
个人觉得这么做比较繁琐,为什么选STM32F205,如果用STM32F1就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哦?如果用STM32F1就不用那么麻烦? 这个怎么讲?

网友A:
用STM32F1就不需要进入Standby ,进入Stop就行了

楼主:
图一

图二

如上图,在stop mode下,耗流都是0.3mA以上,只有在standby mode下,耗流才能达到目标要求,
STM32F1 没有看到相关的低功耗的指标介绍,猜想应该跟STM32F2XX也差不多?

网友A:
STM32F1 STOP电流只有30uA左右

楼主:
STM32F1 STOP电流只有30uA左右
请问这个规格在哪里看到的,有没有相关介绍的文档发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 STOP电流只有30uA左右
请问这个规格在哪里看到的,有没有相关介绍的文档发我看看,谢谢 ...

STM32F103xE STOP电流只有30uA左右,看其datasheet即可,上网随便搜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