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的USB与CAN总线的数据转换系统

楼主(2013-04-16):
我正在用LM3S9B92做USB转CAN的系统,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单独的CAN转串口或USB转串口可以轻松实现,可是一旦做USB转CAN的程序,CAN的中断服务程序就进不去,非常奇怪!USB的部分我做的是BULK设备。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单独的CAN转串口或USB转CAN可以轻松实现?这一块的我还没做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CAN转串口或USB转CAN可以轻松实现?这一块的我还没做过的啊

说错了,是can转串口和usb转串口

网友B(2013-12-13):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can转串口和usb转串口

你好
最近我要利用9b96的usb读取优盘里面的数据,对usb这块不懂。
今天看到你的贴子,想跟你请教下。能否把你的代码发我一份?
s05812229@126.com

网友C:
先单独调通CAN和USB通信,“转”无非是先把数据接收到缓存,再把它写到CAN或USB总线上,复杂点,中间得加点数据分析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