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3-04-16):
想用SX1302(DCDC)芯片将7.4V升压至12V,电流保证在2.5A以上,请问改怎么做?最好能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找1302规格书,按图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1302规格书,按图来做

我看到最接近的是把9V升压至12V,如果输入是7.5V,参数要有些什么变化吗?

网友A:
输入电压没问题,至于12V 2A能否达到,这个不清楚,你看规格书 自己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