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推荐几款TI的放大器

楼主(2013-04-16):
请亲们推荐几款TI的几款放大器,低频的khz级别可以用的,增益大一点

网友A:
上ti的官网搜啊!!!

网友B:
就这个要求,满足的实在太多了。
电源啦,范围啦, 驱动啦等等肯定还有别的要求吧
TI 的官网的筛选功能很好,一定能帮助你选到最合适你要的。

网友C:
TI的放大器挺多的,看你需要什么功能的

网友D:
这个找TI的FE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