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汽车电子中主要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3-04-16):
求助各位高手,现在汽车电子中主要用的什么种类的单片机,16位还是32位?英飞凌和飞思卡尔的那个市场上用的多些?具体型号推荐下更好了。最近BOSS让选个汽车级的单片机用下,一时不知道哪种好。。。。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俺们做了一款低端车机,用的是STM32……

网友B:
Freescale 和 英飞凌 还是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网友C:
英飞凌蛮多,飞思卡尔也不少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S9S08DZ60F1MLH是飞思卡尔针对汽车和工业市场,推出业界首款内置控制器局域网(CAN)接口、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和片上仿真/调试工具的8位微控制器系列。S08D系列器件之间引脚、外设和工具兼容,为开发人员移植提供了扩展性和灵活性。

S08DZ系列

128K 闪存
8Kb RAM
2K EEPROM
外设
CAN(MSCAN-与HCS12 16位mcus中的相同)
2个SCI (LIN)
2个I2C
2个SPI
模拟功能:
24通道12位ADC
2个模拟比较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工作电压2.7V至5.5V

网友F:
看你是控制什么的,如果控制发动机、刹车系统等等,那就要高可靠的MCU,如果是一般的控制,跟安全无关的,那一般的工业级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A:
俺们的业务员说貌似现在车机开始流行用android了……

网友G:
听楼上意思,以后android也要进军汽车领域了?

楼主:
能否推荐下具体的常用芯片?16位或者32位的都行,准备买个开发板

网友H:
MC9S08DZ60,我们很多产品都有这个。

网友H:
MC9S08DZ60,我们很多产品都用这个。

网友(2013-06-19):
车机DVD导航这块用的最多的是CSR A5平台,现在又流行MTK的MST785、786,可以支持android。  安卓主要是客户不太接受怕不稳定,所以发展不快。飞思卡Freescale i.mx 5的性价比不高,还没发展就几经淘汰了,看Freescale i.mx  6会不会占据市场。

网友I:
英飞凌飞思卡尔

网友J(2014-09-21):
LZ披露一下要做什么产品先!

网友K:
飞思卡尔

网友L(2015-03-12):
我司有S9S08DZ60F1MLH现货,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L:
我有S9S08DZ60F1MLH的现货,有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