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求教。。多谢了。

楼主(2013-04-16):
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波调制的恒流源,输出电流波形有尖峰和振荡,特别是有一个负向的过冲,不明白怎么改善,希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谢谢 !
这是在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A:
好像另有个帖子,也是这个电路。
有必要使用U2跟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另有个帖子,也是这个电路。
有必要使用U2跟随么?

U2是师兄以前用的,我是新手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为了使得反馈稳定吧,,我猜的,,呵呵。这个电路搭出来了,可是电流波形有尖峰,真让人头疼,而且电流越大正负两个尖峰越厉害,振荡也越明显,,不知道怎么办呀?

网友A:
这个U2跟随器,增加了高频相移,只会造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2跟随器,增加了高频相移,只会造成不稳定。

那这个电路还能改善吗?多谢了。

网友B:
给电阻R2上并联一个电容看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A:
1、去掉U2。
2、U1输出端与MOS管门极之间接一个小电阻。
3、U1电源旁路电容尽量接近芯片,选用高频特性好的电容。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去掉U2。
2、U1输出端与MOS管门极之间接一个小电阻。
3、U1电源旁路电容尽量接近芯片,选用高频特性好的 ...

我试试,多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阻R2上并联一个电容看看能不能改善

我试试,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这个电路输出恒定电流没问题,输出调制电流就不行了,必须彻底改革,否则不但有过冲,调制频率也上不去。我研究生的论文是2M的调制电流输出,电路很成熟,不过不知道导师让不让公开。

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网友C:
U2没必要,直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输出恒定电流没问题,输出调制电流就不行了,必须彻底改革,否则不但有过冲,调制频率也上不去。我 ...

我们私下聊聊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去掉U2。
2、U1输出端与MOS管门极之间接一个小电阻。
3、U1电源旁路电容尽量接近芯片,选用高频特性好的 ...

还是不行呀,,,:(

网友D:
1,楼主的电路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电路,要进行补偿的。
2,输入方波要考虑运放的SR和带宽够不够

网友E:
U1的+-输入间加个电容作相位补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的电路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电路,要进行补偿的。
2,输入方波要考虑运放的SR和带宽够不够  ...

LM6361的压摆率有300V/us,,带宽有50MHz,不知道够不够?波形的振荡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的+-输入间加个电容作相位补偿试试。

正负级间吗?有点晕。这个振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F:
哈哈!电源内阻但大、且滤波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电源内阻但大、且滤波也不好!…

你是指运放的电源吗?我已经滤过波了,,0.1uF和10uF,,你看可以吗?

网友F:
你先不管波形失真、最大电流<输出>时、电压是否有波动?<电源内阻>…

网友G:
过冲我怀疑是MOS管的反向二极管产生的,楼主可以用三极管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冲我怀疑是MOS管的反向二极管产生的,楼主可以用三极管测试一下。

我也怀疑是,之前没有接MOSFET时,前边的电路已经补偿过,调好了,接上管子后就有过冲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困惑中。。。

网友E:
我怀疑是U1的负载太轻,在其输出端挂个电阻接地,可能过冲会好点。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开始用的358,发现这个震荡周期实在是太大了,恒流效果不怎么好,后来换了10M带宽的,震荡频率去到500K,但是效果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开始用的358,发现这个震荡周期实在是太大了,恒流效果不怎么好,后来换了10M带宽的, ...

主要是过冲太大了,,如果过冲小了,随之的阻尼振荡也会小一点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I:
波形的振荡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irf530的Cgs相当于:在运放输出带了个nf级的容性负载
运放输出接电容会怎样?该怎么补偿,你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形的振荡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irf530的Cgs相当于:在运放输出带了个nf级的容性负载
运放输出接电容 ...

因为我的反馈网络是一个运放,在没有接入MOSFET之前已经产生了振荡,我在输出和反向输入端接了一个电容消除了振荡,现在又接上容性负载,该怎么补偿呢?会不会影响我之前补偿过的呢?真心求解,多谢!

xu_
呵呵,是先射箭,再画靶子。
xu_
先画靶子,再射箭,可以百发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理想情况下,电阻上的电压脉宽和前面的输入脉宽宽度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脉宽宽度多出一个负向的过 ...

目前已经选择了输入电容更小的管子,调制频率已经能到1MHz,可是负向过冲还是存在,当电流增大时更加明显,郁闷中啊。

网友K:
1、去掉U2
2、U1需要足够快
3、U1输出需要足够的驱动电流方能驱动容性负载。

网友L:
在U1的负端并接一个小电容

网友M:
负载电流回路有感性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负载电流回路有感性存在吗。

目前还没有带负载呢,,

网友D:
输入频率都1M用运放直接驱动功率MOS是不够妥当的,输入为低电平时,MOS栅电荷要快速放掉是个大的问题,建议加入图腾柱。
上面说到的稳定性是这个电路必须要解决的。

网友M:
此电路类似pID控制回路中D太小,应从运放频率,Mos输入电容充放电时间方面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N:
开关管上串个50R电阻 降低开关频率

网友O:
为什么不把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那?

楼主:
在MOSFET漏源级并联尖峰吸收电路————RCD。MOSFET开关时候会有浪涌,过冲,可以吸收。

论坛上求助,一旦解决了问题,应该公布其结果,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这是基本道德。 感谢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输出恒定电流没问题,输出调制电流就不行了,必须彻底改革,否则不但有过冲,调制频率也上不去。我 ...

牛人出现。如果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跪求公开,以提高广大电子人的技能。

网友P: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怎么不公开解决方法啊 太不厚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不公开解决方法啊 太不厚道了吧

就是增加了RCD吸收电路,,把开关的浪涌吸收掉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增加了RCD吸收电路,,把开关的浪涌吸收掉就行

希望楼主把图贴出来,RCD有点想不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反馈网络是一个运放,在没有接入MOSFET之前已经产生了振荡,我在输出和反向输入端接了一个电容消 ...

没有接mos时怎么会振荡呢?

网友I:
搜索“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
“运放稳定性分析”

网友Q:
这个问题主要是上升太快造成的,可以适当增加积分电容,减缓上升速度

网友Q:
在u1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