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是否能够并联使用?

楼主(2013-04-16):
为了扩大电流输出,有人将DCDC模块并联使用过没?
能不能并联使用,怎么并联使用?求指教

网友A:
大大地不宜。势必要用,即使用好了,也会降低电路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地不宜。势必要用,即使用好了,也会降低电路指标

其实我觉得只要能正常稳压  然后输出电流增大很多就可以  不知可行不

网友B:
1、各电源标称输出电压相同。
2、电源输出有限流保护(不能过流关断,也不能“打嗝”,更不能没有保护)。
3、对电压稳定性要求很低。
可以试试看。

某些电源并联后会出现输出电压振荡,这是反馈设计得不好,这样的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只要能正常稳压  然后输出电流增大很多就可以  不知可行不

你想啊,两个低内阻等标称电压的电源并联,当实际电压略有不同(这是肯定的)时,会是个什么情况

物理实现的电源和你说的理想电压模型是不同的。不能这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各电源标称输出电压相同。
2、电源输出有限流保护(不能过流关断,也不能“打嗝”,更不能没有保护)。
3 ...

听到过有个均流器   是不是用到电源模块的并联使用啊
你说的对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过流关断的话  另个一会有
危险   想试试   先求求大仙们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啊,两个低内阻等标称电压的电源并联,当实际电压略有不同(这是肯定的)时,会是个什么情况 ...

对  肯定会有输出电压差异   并且带来输出的不稳定
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到过有个均流器   是不是用到电源模块的并联使用啊
你说的对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过流关断的话  另个一 ...

不知道“均流器”是什么。

网友C:
DCDC没这么用过,但线性稳压器,肯定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DCDC可能也是可以的.毕竟反馈原理是一样的.
好处是精度提高了.

网友A:
“输出不定”倒不重要,要紧的是它俩有的一拼,必有一伤啊
好办法就是换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均流器”是什么。

我想就是将并联的两个电压模块  让其输出电流接近相等  不然 输出过高的会烧掉
呵呵 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到过有个均流器   是不是用到电源模块的并联使用啊
你说的对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过流关断的话  另个一 ...

两个电源都是关断保护,那么所有负载电流都会由输出电压稍高那个承担,该电源在负载电流达到过流设定值时过流保护关断,另一个如果是正常的,应该立即产生过流,也关断,结果是不能增加输出电流,白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定”倒不重要,要紧的是它俩有的一拼,必有一伤啊
好办法就是换大的 ...

DCDC最大的也就3A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最大的也就3A 吧

10A的也常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CDC没这么用过,但线性稳压器,肯定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DCDC可能也是可以的.毕竟反馈原理是一样 ...

真是高人,还能提高精度,建议推广:P
如果说DCDC还有可能的话,LDO可就要降20%成色了

“大师”嘛,肯定是“高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的也常见。

DCDC也有10A的吗

楼主:
还玩继续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直接并联可以使用吗

网友E:
输出各串一只二极管之后两只二极管再并一起作为输出,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各串一只二极管之后两只二极管再并一起作为输出,绝对没有问题

好的  有机会我要试试  谢谢你

网友F:
同意二十楼的意见!不过有压降:应根据最大输出电流计算:用电阻!压降在0。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二十楼的意见!不过有压降:应根据最大输出电流计算:用电阻!压降在0。2V左右… ...

你的意思是输出端串联电阻  然后并到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呢???…

和串二极管然后并联有多大区别啊  请指教

网友G:
可以并联使用,加均流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并联使用,加均流电阻即可

好的   知道啦  谢谢你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机会我要试试  谢谢你

加两个二极管试?浪费材料,浪费时间,浪费心情。

网友I:
27楼说得对:“可以并联使用,加均流电阻即可”。串联二极管一般没有必要。因为多数DC-DC输出内部已经串联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J:
最好不要,毕竟电源并联是有条件的,理想的恒压源

网友K:
2011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试题,就是讲的这个,,并联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11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试题,就是讲的这个,,并联使用的

不会吧  我参加的就是2011年的 啊   怎么没注意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两个二极管试?浪费材料,浪费时间,浪费心情。

浪费感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27楼说得对:“可以并联使用,加均流电阻即可”。串联二极管一般没有必要。因为多数DC-DC输出内部已经串联 ...

看来传均流电阻是对的

网友L:
是可以的,在11年全国电子设计比赛就有这么一题,但是两个模块控制不好的话也就是两者的电流输出不相等最后导致只有一端输出电流另一端却没有输出,好像两个模块的电流在抢一样,可惜那时候我们没有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可以的,在11年全国电子设计比赛就有这么一题,但是两个模块控制不好的话也就是两者的电流输出不相等最后 ...

我也想起来了  我也参加了11年的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我应该到网上找找  肯定有优秀作品

网友A:
没想到不少人还不太清楚,难怪得到21小跑堂重视
特别邀请GavinZ 友评判咱的分析
两同型DCDC“并联”无非2种方案
1. 2功率管并联,2取样端并接。此时,不可能保证2管同时开关,也不能保证开通电流均分
2. 2模块各自独立电路,输出Vo端并接。此时,2模块各自输出电压不可能绝对一致,轻者分担不均,重者单模块工作

无论如何,都将面临分担不均问题。唯有串一合适“均流电阻”,既会增加内阻,也要降额应用(工程估算按20%),因此说“不宜”
至于其它特殊均流方法,非专家不得而知

网友M:
你好,Lgz2006,你上面的大意应该是“DCDC并联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均衡”,当我们把多个恒压源并联时,我赞同你的观点。
我只是觉得之前“你使用理想电压源模型”解释并联可行性是不准确的。
因为理想电压源both sourcing AND sinking 。我贴个图:

大家也分析一下这些拓扑结构,我觉得它们only sourcing OR sinking ; 这看起来,允许任意并联,而不像“理想电压源”那样产生内耗。由于不会存在绝对相等的两个电压,一定存在不均衡,就是Lzg2006说的。

通过串联电阻,促使各通道均流,肯定是可以的,这通过算术可知道原理,但对于DCDC(楼主含糊的很,你是在说开关电源吧?)开关电源这种“讲究效率”的东西,我觉得是简单但没效率的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恒流恒压方式的电源进行并联,这就容易的多了。你们上面的讨论局限在了古老功能的电源使用。

这里没有讨论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你好,Lgz2006,你上面的大意应该是“DCDC并联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均衡”,当我们把多个恒压源并联时,我赞同 ...

你最有资格讨论这个,可总有点儿强词的感觉
楼主说,为了扩大电流输出,有人将DCDC模块并联使用过没?它传递信息是:1. 输出直流;2. 标准模块;3. 首指2块儿
显然,它不是指那些拓扑那样“任意”。图中那些结构,可以叫它推挽,全波都行,唯不是并联
对于楼主这样古老意义上的电源,用“两个低内阻等标称电压的电源并联”这样简洁的解释应该是适用的
至于其它非常见标准模块产生的并联电路,已经超出本主题讨论范围

网友F:
进入正题:一…两个模块各输出端串上小阻值的电阻,主要作用是给基准电路一个检测信号。电阻实际上起到隔离作用……(大家分析!)二…二极管有0。7V的压降,要命的是:在一定范围内、电流变化,但压降却不变化!(相对而言)(大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正题:一…两个模块各输出端串上小阻值的电阻,主要作用是给基准电路一个检测信号。电阻实际上起到隔离 ...

高手来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来分析

41楼说”串电阻和2极管“方法倒不错,再往后多说半句就不在点儿上了

网友F:
哦!…讨教:点儿在哪?(虚心学习)

网友F:
可能还是没说清楚…但还是望大家讨论:大家指点!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哦!…讨教:点儿在哪?(虚心学习)

我先讨教这3句:1. 主要作用是给基准电路一个检测信号;2.电阻实际上起到隔离作用;3.二极管有0。7V的压降,要命

你把你的意思说明白,我才能解释好“点儿”在哪儿

楼主:
众牛人快来讨论啊

网友F:
哈!是这样啊!一…模块电路内部有个基准电路、之所以能使电路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它是起关键作用的。回到主题:模块并联使用、在单个模块输出端串上电阻后、负载变化——电流变化——电阻上的压降变化——导致基准电路跟随…………这是我不成熟的理解!望指正。二…此时:﹝在模块并联使用的情况下﹞电阻的作用明显起来了!因为毎个模块的指标还是有差异的!比如开环增益、温度系数、调整率都会不一致!有了它、使之在闭环状态下…三…二极管的特性、大家都知道:它是非线性器件、同时对温度敏感:比如用二极管作隔离:负载变化——电流变化——管压降变化不明显<查看二极管手册>或没变化——导至模块输出滞后…造成输出电压不稳!          以上说明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哈!是这样啊!一…模块电路内部有个基准电路、之所以能使电路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它是起关键作用的。回到主 ...

这是典型的牵强之作
分析电路,一要运用和符合最最基本的原理,如V,I,R电路,二要贴近和针对具体目标电路。最忌把所有名词概念一股脑都写出来完事儿
譬如,并联电气接点在哪里(参阅38,39楼),取样点在哪里
再如,“﹝在模块并联使用的情况下﹞电阻的作用明显起来了”是对的,可前面“电阻实际上起到隔离作用……”确是什么道理?
还有,关于运用2极管,实质是利用“大电流下具有相近小值电阻”的VI特性来大体均衡电流(有时尚有反向阻断特点可用),除压降损耗不可控之外,何来要命之罪

网友F:
嗯!学习了!知道自己的不足,谢了

没什么,都在学习嘛

楼主:
高手真多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据我看并没有。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发到电源技术版面。

网友N:
楼主看看附件吧。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O:
一定要使用一个均流器,不然会有很大的后遗症。一个坏,另一个马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看看附件吧。有你要的东西。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定要使用一个均流器,不然会有很大的后遗症。一个坏,另一个马上坏

嗯  楼上的资料非常给力

楼主:
截图说明一下

网友P:
如果仅是输出电流不够的话,最好换芯片而不要并联使用 容易出问题
有些系统要求高,需要电源作为备份,可以加均流电阻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仅是输出电流不够的话,最好换芯片而不要并联使用 容易出问题
有些系统要求高,需要电源作为备份,可以 ...

言之有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楼主看看附件吧。有你要的东西。

不错的资料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输出各串一只二极管之后两只二极管再并一起作为输出,绝对没有问题

哈哈,跟我想到一块了,我也想到了各串一个二极管..........:lol

网友B:
越讨论离题好像越远。
楼主首帖说的是“DCDC模块并联使用”,默认是不能改变模块输出电压,也没有说允许加什么元件(后来讨论中加上的二极管或者均流电阻)。
串联二极管或者均流电阻,必然会改变输出电压,而且串联二极管未必能够防止模块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讨论离题好像越远。
楼主首帖说的是“DCDC模块并联使用”,默认是不能改变模块输出电压,也没有说允许加 ...

各抒己见啊

网友R:
可以并联  还有惊喜;P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并联  还有惊喜

很经典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截图说明一下

你这个加了二极管,也不均流,只是说防止电流倒灌。除非你的DCDC自带均流。

“二极管,也不均流”,正确。楼主首楼说DC/DC模块,DC/DC模块输出侧必有整流电路,电流不可能倒灌。

网友S:
看DC-DC厂家应用指南吧,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加了二极管,也不均流,只是说防止电流倒灌。除非你的DCDC自带均流。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DC-DC厂家应用指南吧,很详细

看到过有厂家的说明

网友M(2023-02-26):
哇,10年前的帖子,翻看了一下,居然看到自己还参与讨论了。结论应该是:通常不允许,否则去看手册允不允许。

网友T:
原则上不可以:
主要是因为功率无法均衡,导致单个抢负荷!
如果你有均衡负荷措施,可以考虑实施。
最少需要考虑楼上的方案,除非升压的DCDC,输出本来就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