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的485板子如何下载程序啊

楼主(2013-04-16):
板子上以前是全双工的422,现在突然要改成半双工的485,芯片用SP491E,但是改成半双工的怎么下载程序啊,大神们指教下如何既能下载程序,又能实现半双工485通讯,我用的的SP491E上带输入输出使能的,也支四线线全双工,我的设计是将RX+和 TX+短接,RX-和TX-短接,实现两线半双工的485通讯,但是有个下载程序的难点,没想通,大家帮帮忙~

楼主:
这个上有SP491的描述

网友A:
这还得上位机支持呢。
主要是,不能同时收发数据。
避开收发的冲突,那么软件的其他部分就可以完全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得上位机支持呢。
主要是,不能同时收发数据。
避开收发的冲突,那么软件的其他部分就可以完全一样了 ...

我的单片机是ADUC系列的,下载也是用AD公司专用的WSD下载程序de,电脑通过一根232—485线连接,上位机要怎么支持啊,谢谢

网友A:
上位机要怎么支持啊,这个还真不是用户能解决的问题,是上位机软件设计师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