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无法连接

楼主(2013-04-16):
出现Fatal error:ST-link Connection error session aborted 这个错误 。iar使用6.1版本,ST-link升级到4.2.2.0,option里debugger配制成ST-link,选择STM32F10xxE,

网友A:
用ST-LinkUpgrade,看能否找到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LinkUpgrade,看能否找到ST-link

已经用ST-LinkUpgrade升级过了,且升级到官网最高级了

网友A:
印象里老版本的IAR EWARM支持ST-Link/v2有些问题,最好升级到比较新的IAR版本,比如EWARM 6.21或者更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老版本的IAR EWARM支持ST-Link/v2有些问题,最好升级到比较新的IAR版本,比如EWARM 6.21或者更新的版 ...

是万利的ST-linkiii  而且我用iar6.21试过了 也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在一台没有keil的电脑上尝试就好用。
我的电脑本身同时装有keil和iar ,就不好用,我把keil卸载后,还是不好用了

网友B:
ST-LINK3 这个应该不是官方的吧, ST网站上找不到任何资料的,推荐试试我的 STLINK / V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251734887.1.fvygm8&id=19254547006

网友C(2013-07-27):
我用的型号是8s103f3也无法连接,用STVP可以对stm8下载,难通是版本问题?

网友D(2014-11-13):
我新买的一个ST-LINK v2 然后自己在官网上下载支持XP和WIN7的驱动,然后我的是XP系统,我安装驱动的时候出现一个黄色惊叹号,而且还是接着找要我安装驱动,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不兼容XP系统吗?  驱动是官网下载的,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