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NSS脚问题

楼主(2013-04-16):
STM32的SPI外设做主模式时,使能NSS输出,我发现这个脚永远都是低电平,而不像SPI协议里的发完一个数据变高一次。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发完数据变高呢,因为我连接的IC需要NSS脚上的上升沿把内部串行移位寄存器的内容移到buffer里。

网友A:
楼上操作的不会是595吧?如果是的话你的硬件协议不对。

网友B:
是的,STM32F103 系列的 SPI 的 NSS 不能实现这个功能。还是由你的软件通过 GPIO 功能来管理 NSS 吧。
据说, 后来的新型号可以硬件管理了,不过我没有验证

网友C:
可以用变通的办法,需要NSS脚上的上升沿时 关闭NSS输出。
或者如LS所说直接用GPIO控制NSS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