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while循环

楼主(2013-04-16):
      do
      {
        id=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转换结束标志位
      }while(!id);

经常在这个while里挑不出来,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下ADC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先按楼上排查,然后类似循环最好做个超时自动退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ADC配置是否正确

ADC的时钟频率默认值是多少?
对adc采样频率的设置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ADC配置是否正确

  ADC_DeInit(ADC1);//将外设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不是连续转化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触发方式为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1;//选择ADC通道数目为1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DISABLE;//单通道转换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ADC_SampleTime_1Cycles5);//设置ADC的转换通道和采样时间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Cmd(ADC1,ENABLE);//重置指定的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获取ADC1充值校准寄存器的状态,直到校准寄存器重设完成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找到原因了,没有打卡adc时钟。

网友C:
问题解决就好   还是21ic好  多逛21ic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