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CP验证都需要厂商的授权吗

楼主(2013-04-16):
hd, dc
HDCP验证都需要厂商的授权吗

网友A:
需要从HDCP组织拿到HDCP key, 然后做HDCP客户化, 每个设备一个key哦, 不要重复使用.: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从HDCP组织拿到HDCP key, 然后做HDCP客户化, 每个设备一个key哦, 不要重复使用. ...

必须这样吗  楼上有QQ吗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顶2楼,能不能解释的详细点?

楼主:
目前已经整到了 void AreR0sMatch( BYTE * Match ){
WORD R0RX, R0TX;

          MDDCBlockReadHDCPRX( 2, DDC_Ri_ADDR, (BYTE *)&R0RX );
//           MDDCBlockReadHDCPRX( 2, 0x08, (BYTE *)&R0RX );

   siiReadBlockHDMI( TX_SLV0, Ri_ADDR, 2, (BYTE *)&R0TX );
//          siiReadBlockHDMI( 0x72, 0x22, 2, (BYTE *)&R0TX );

   if(R0RX == R0TX)
       *Match = TRUE;
   else
       *Match = FALSE;
}

RORX == R0TX 这关键一步无法PASS

网友C(2013-08-02):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整到了 void AreR0sMatch( BYTE * Match ){
WORD R0RX, R0TX;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是向接收端写AN和AKSV出了问题,但是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一直都没有解决  我的板子元器件都被拆啦

网友D(2016-03-14):
请问你们 HDCP key是怎么获得的,HDCP 2.1

楼主(2016-07-21):
这个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