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界面怎样打开

楼主(2013-04-16):
入门与实战的212页那个绘图界面怎样打开

楼主:
就是IDE66那个绘图界面

网友A:
那个 LCD Simulator怎样打开?

网友B:
这个只能在simulation状态才有效。

网友C:
嗯,IDE66默认一般是处於emulation状态,在tools菜单选择进入simulation状态后就可以选择软仿真功能了。这样就可以选择进入LCD Simulator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那就先结贴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