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做时钟求指点】

楼主(2013-04-16):
本人现在手上有洞洞板几块
18264c显示屏一个
现在想做一时钟还需要哪些材料
望好心人给张图纸我。
跟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电源, 单片机, 电阻电容晶振...元器件若干.
最要紧的, 先搞个设计方案和原理图吧

网友B:
先搞个靠谱的原理图。再根据原理图上使用的元件,列个清单。这就是你需要准备的元件了。
另外准备电烙铁一个,手持的30~40W的就行,另外还有焊锡丝和助焊剂

网友C:
搞完上面说的那些, 还需要动手;P

网友D:
PCF8563 CR2032 5V适配器 单片机 32768 电阻 电容

楼主:
这张图纸可以的么。
现在收上5V电源,按键,蜂鸣器,LED,可调电阻,
烙铁,锡线,那些都有了

楼主:
现在是不是只差单片机,跟时钟芯片,跟晶振了,还有3v电池,还有电阻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是只差单片机,跟时钟芯片,跟晶振了,还有3v电池,还有电阻电容了 ...

还有排针、排孔,另外弄点细导线备用,有备无患。
5V电源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若是普通的充电器那种插头,还要准备相应的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排针、排孔,另外弄点细导线备用,有备无患。
5V电源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若是普通的充电器那种插 ...

老哥
你想得太周到了。
我现在就差单片机,跟时钟芯片,跟晶振了,还有3v电池,还有电阻电容了
还有个最关键的是我没有烧写单片机的工具。。。。。[单片机完全不懂]
纠结呀

网友E:
呵呵,你可以先用STC的51来做,就不发愁烧写工具了,去他们网站看看呢。另外建议楼主初次尝试,可以直接用Timer来做,先不要考虑PCF8563,这样难度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
你想得太周到了。
我现在就差单片机,跟时钟芯片,跟晶振了,还有3v电池,还有电阻电容了

我也推荐你用stc的51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编程。
如果你电脑上有串口,你只需要买一根串口延长线。若是电脑没有串口,就买跟USB转串口线。
不知道你的电脑用的啥操作系统,部分USB转串口线在64位的win7系统下兼容性不好,其他操作系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你用stc的51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编程。
如果你电脑上有串口,你只需要买一根串口延长 ...

我那是用的XP系统的没有串口的。
再去网购个烧写的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你用stc的51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编程。
如果你电脑上有串口,你只需要买一根串口延长 ...

有了这些材料够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了这些材料够的么。

:Q有点晕。你对比一下你的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你对比一下你的清单

蜂鸣器,按键,跟led都有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蜂鸣器,按键,跟led都有了的。

排针和排母别忘了。
对了,最好买几根杜邦线,这个会用到的

网友F:
自己从头设计实现才有收获

网友:
你还缺 HT1381、32.768晶振一枚、单片**一个、导线若干、电池一块、编程器一个

网友G:
搞完上面说的那些, 还需要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