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51单片机怎样用软件实现掉电复位

楼主(2013-04-16):
中颖51单片机怎样用软件(C语言程序)实现掉电复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单片机掉电后,CPU程序指针会自动复位的,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B:
单片机掉电后再上电就已经复位了,PC指针肯定也复位啦。

网友C:
跳转前,最好先关掉所有中断。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哈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