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verilog 代码求救

楼主(2013-04-16):
module Divider_odd
   #(parameter Divnum = 11)
  (Reset,CLOCK_50,QCLK);
       input  Reset;
       input  CLOCK_50;
       output reg QCLK;

                 reg [3:0] counter = 4'h0;

  always @(posedge CLOCK_50,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ounter <= 4'h0;
     else if(counter >= 4'h5)
            counter = 4'h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4'h1;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_50,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QCLK  <= 1'b1;
     else QCLK <= counter[3];
    end
endmodule
这段代码的编译结果中Total logic elements        1 / 33,216 ( < 1 % )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1 / 33,216 ( < 1 % )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1 / 33,216 ( < 1 % )  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难道说的是资源占用 <1%

网友B:
同上  你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详细叙述一下吗?

网友C:
报告说明 综合完只有一个寄存器,
代码有问题,都优化掉了   没有功能

把这个改了吧
reg [3:0] counter = 4'h0;   -->
reg [3:0] counter;

网友D:
不要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E:
io没分配造成的吧

网友F:
Cannot mix blocking and non blocking assignments on signal <counter>.

网友G:
有四年多没编也没看过Verilog了,今天试试看,楼下的,看清楚点,别误导楼主了!

楼主是要设计一个同步6分频器吧,把下面的代码拿去编译一次试试:

module Divider_odd
   #(parameter Divnum = 11)
  (Reset,CLOCK_50,QCLK);
       input  Reset;
       input  CLOCK_50;
       output reg QCLK;

                 reg [3:0] counter = 4'h0;

  always @(posedge CLOCK_50)
    begin
     if(!Reset)
       counter <= 4'h0;
     else if(counter >= 4'h5)
            counter <= 4'h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4'h1;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_50)
    begin
     if(!Reset)
       QCLK  <= 1'b1;
     else
       QCLK <= counter[3];
    end
endmodule

网友H:
   else QCLK <= counter[3];    这里counter[3]用永远为“0”,因为:

counter <= 4'h0;
     else if(counter >= 4'h5)
            counter = 4'h0

这条语句决定了,counter 最大值为:4'b0101;
修改方法:
将:
always @(negedge CLOCK_50,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QCLK  <= 1'b1;
     else QCLK <= counter[3];
    end

中的counter[3] 改为:counte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