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池升压用芯片,输出端电压稳定,输入的电池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3-04-16):
使用一片TPS71073将两节电池(2.2-3.1V)升压至3.3V,芯片开关频率为1200Khz,按照芯片参考手册应该在400mA以上,实际使用时峰值电流为200mA,大约每秒钟有100ms左右,其余时间输出电流为2mA-10mA,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稳定在3.3V,但是作为芯片输入的电池电压经常被拉低0.25V-0.3V,在输入端多加了两个100uf的钽电容也没有什么改善,因为电池还要直接为另一芯片的RTC供电,这样使用中会出现芯片RTC电压过低而复位的情况。以前没有做过用电池的手持设备,对电池特性不太理解,为何输出没被拉低而输入的电池电压被拉低了,不太明白,请教大家有何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上面类型的电池?
估计是你电池的输出能力有限
升压3.3V 0.2A 算上效率80左右 毛估估 电池端需要电流 350-400ma 你的电池 有这个输出能力?

网友A:
RTC这边,从电池过来,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并个100uf 电解 或者钽电容,
可以缓解对RTC的影响

网友B(2013-05-25):
任何电池都有内阻!…且电池容量小了????…